数码管显示屏问题

楼主(2024-09-12):
想请教一下,有谁知道这种在不同材质上显示数码管数字内容是怎么做的吗,在里面把显示位置材质掏薄,还是整体用半透光材质后期表面处理

网友A:
是使用适当的工具(如钻床、激光切割机等)来在预定位置开孔或切割出相应的形状。
还是你说的整体用半透光材质后期表面处理,但是你表面处理时不照样得给数码管露出位置吗,所以成本能省到哪去?

网友B:
这是ps效果。实际肯定是半透明

网友C:
淘宝商品图的话,P图可得
实物的话,这家是拿木头做的https://www.ithome.com/0/743/965.htm

网友(点评):
最好是动图

网友(点评):
网址那个其实是透明触摸屏,然后用木头估屏幕背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商品图的话,P图可得
实物的话,这家是拿木头做的https://www.ithome.com/0/743/965.htm

大佬你是怎么搜索到这个页面的?

网友(点评):
拿“木纹 液晶屏”当关键词看到一条知乎广告,然后搜了里面的品牌找到了it之家的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商品图的话,P图可得
实物的话,这家是拿木头做的https://www.ithome.com/0/743/965.htm

网址里面的这种在木头上显示图案的效果在结构上是怎么实现的呢,显示屏位置的木头很薄可以透过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适当的工具(如钻床、激光切割机等)来在预定位置开孔或切割出相应的形状。
还是你说的整体用半透光 ...

你说的这个在预定位置开出相应的形状是要把材料挖透吗,我的问题是想要在外面看不到里面的数字显示屏,所有的材质看起来是不透光的,但屏幕点亮之后是可以看到内容的,所有要在结构上怎么实现显示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ps效果。实际肯定是半透明

不是的,有其他类型的产品,外面看起来是不透光的,但是点亮之后显示屏位置是可以看到内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址里面的这种在木头上显示图案的效果在结构上是怎么实现的呢,显示屏位置的木头很薄可以透过光吗

找到的产品介绍:Mui Board 采用的材料是一种由木纤维和树脂混合物制成的专利材料,这种材料被称为"Muscle Paper",具有极高的机械性能和光学透明性,并且可以实现高精度的切割和印刷。它的外观和质地类似于纸张,但比普通的纸张更加坚韧和耐久,同时还具有防水、防污和易清洁等特点。Mui Board 通过在 Muscle Paper 表面嵌入 LED 灯来显示图像和文字,可以实现触摸操作和语音控制等交互方式,非常适用于家居智能控制、数字化学习和商业广告等场景。
我理解为他们自己做的木头皮贴在触摸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的产品介绍:Mui Board 采用的材料是一种由木纤维和树脂混合物制成的专利材料,这种材料被称为"Muscl ...

学到了,感谢

网友:
现在的家具木板都是贴木皮的。这个也可以在数码管外贴透明材质覆木纹膜的材料,把字符覆膜镂空就好了,注意边界小于显示边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