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塑料板快速拆装的方法

楼主(2024-09-12):
图中红色零件为金属件,灰色的是亚克力或PC板,请问有什么可靠的方式能实现面板的快速拆装吗?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大佬能再具体点吗,什么样的卡槽呀,谢谢

网友(点评):
焊接个C形挡边限位左右就好了

网友(点评):
感谢感谢,思路打开了,之前只想着开孔固定了

网友:
借鉴这个快拆结构

网友:
脚最快,,,,,^_^\(^o^)/~想到了收破烂。。。

网友:
葫芦口

网友(点评):
你这行 便宜还好用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是靠螺纹连接的吗

网友:
快速夹具

网友(点评):
这也是一种方法,谢谢

网友:
还得看具体工况,只讲快拆装,那亚克力镶几个磁铁最方便了。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想过磁吸方式,只是工况不适合,感谢

网友(点评):
那就考虑用铁夹子的方式,一边一个,手捏下就取。

网友:
磁力 吸盘 快拆销 卡槽 凸轮压紧 弹簧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