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的白色花纹

楼主(2024-09-12):
35钢的工件,热轧板冲压后经过热处理,高速车削后经常出血不规则的白色花纹,有时有,有时没有,排除切削液原因。求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高速多少?

降速会如何?

不热处理直接车,又如何?

稍微对比一下,就清楚了吧。

网友:
和生活中铁盆用久了出现的白条类似

网友:
可能就是高速的原因呢。机床刚性不够,刀杆刚性不够,振动产生?只能各种改变参数试吧。

网友:
为什么排除切削液原因了呢,切削液用油性大点的
切削参数试着改变一下,用0.4开槽刀片,小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