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多孔板怎么标啊

楼主(2024-09-13):
大佬们,这种板子全是洞怎么标啊,这尺寸都飞出去了

网友:
我一般都发三维图给他们,都不标注尺寸

网友:
一个图标不下可以多做几个图分别标注嘛

网友:
建坐标系,孔位置列表格

网友:
孔表  他们编程还方便

网友:
孔表;网上有视频,看看就会了

网友:
孔表  sw可以直接生成

网友A:
要详尽就用孔表标坐标,图上把坐标原点标出来。我一般只标重要公差尺寸,孔太多的位置尺寸都不标了,写未注尺寸参照3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详尽就用孔表标坐标,图上把坐标原点标出来。我一般只标重要公差尺寸,孔太多的位置尺寸都不标了,写未注 ...

为啥他右边那里既有φ5完全贯穿,又有M6-6H完全贯穿

网友(点评):
他好心标了底孔,但多余。

网友:
我没遇到过,但我觉得用孔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