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水搅拌不均

楼主(2024-09-13):
请教一下,小型搅拌机,杯子角度45°,公自转1:0.8,A.B胶+粉末,搅拌的时候粉末沉底,在杯子底部形成一个圆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好新颖,好想看看实物图,
我瞎说一下,角度再小点,速度再大点;杯子自转会不会是离心力作用导致质量大点被分离出去了,改成搅拌器旋转靠谱吗?

网友:
搅拌速度不足:尽管指定了公自转速比为1:0.8,但是如果这个速度不足以克服粉末的重力作用,那么它们就会沉降到容器底部。通常需要更高的转速来确保所有材料都能够均匀地混合在一起。
粘度问题:如果A.B胶的粘度过高,它会阻碍粉末颗粒在液体中均匀分布。这种情况下即使提高搅拌速度也可能无法完全解决问题。
混合物比例不当:如果A.B胶与粉末的比例不合适,过多的粉末相对于液体量会导致混合不均。
搅拌叶设计:搅拌叶片的设计对于确保材料均匀混合至关重要。如果叶片设计不佳,会导致某些区域的混合效果较差,尤其是对于容易沉淀的粉末材料来说更为明显。
物料密度差异大:如果A.B胶和粉末之间的密度差异较大,则更容易发生分离现象,特别是在停止搅拌之后。
搅拌时间不足:即使在合适的搅拌条件下,如果混合时间不够长,也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均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好新颖,好想看看实物图,
我瞎说一下,角度再小点,速度再大点;杯子自转会不会是离心力作用导致 ...

自转速度减小,沉底的粉末圈就往外扩散,直到吸附在杯壁上

网友B:
你加料的顺序不对,回忆一下你工作的顺序,倒一下就对了

网友:
肯定是公或自转动角度不够,离心力一直在矢量正向,参考下油漆涂料调色那个转台,要达到天旋地转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料的顺序不对,回忆一下你工作的顺序,倒一下就对了

好的,感谢,我去试一下

网友(点评):
加粉慢慢加,不要一下子全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好新颖,好想看看实物图,
我瞎说一下,角度再小点,速度再大点;杯子自转会不会是离心力作用导致 ...

也想看看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