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宽度功能

楼主(2024-09-13):
我想咨询一下大家,creo有没有类似sw宽度配合的?  比如一个  100长度的零件和80零件的长度,我不想每次量距离算中心距, sw可以通过 先选定一个零件的两个边。 再选择另一个零件的两个边,这样就可以自己配合到中线,  creo有没有类似的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反正5.0以前没有,新版本有没有不知道。
现在都没啥人用这了,逻辑、父子关系、过定义限制的太死了,只有一些做产品和汽车行业还在用。

网友(点评):
用的人可多了,何以说没啥人用了。严谨的逻辑和参考关系,修改后可以整个自动再生,并能帮你发现很多问题。养成严谨的习惯就好。

网友A:
点击“装配”菜单中的“约束”选项。
在弹出的“约束”对话框中,选择“对称”约束类型。
选择两个零件上的相应面或轴线。这些面或轴线应该是对称的。
调整约束的方向,确保它们正确地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装配”菜单中的“约束”选项。
在弹出的“约束”对话框中,选择“对称”约束类型。
选择两个零件上 ...

有的零件建立的时候一些基准面啊 中轴线不是刚好在中间的,

网友(点评):
要养成良好的作图习惯,要对中装配的零件多半有对称性质的,建模时就以基准面对称作图。特殊情况毕竟也是少数。

网友:
这叫居中约束,或者对称,你看一下creo有没有相近名字的约束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