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零件垂直度的标注

楼主(2024-09-13):
如图,这样标垂直度,怎么区分是尺寸12的哪一个面?  这个面是装直线轴承的,应该是跟轴承贴合的那个面要求垂直度,但这样标注,是不是就是说12尺寸的左面要求垂直度,右侧面不要求?垂直度最好直接指向要加工的面

网友:
指向加工面

网友:
不应该标轴承孔和底面的垂直度吗,标这个面有什么用

网友:
主视图右侧的右视图已经表明了垂直度的位置,这有什么看不懂的。
那意思是焊后加工,整个焊件焊接完毕后,机加给左表面来一刀,保证垂直度。

网友:
先搞清楚图形是按第几视角投影的

网友:
肯定是箭头所指面或它的延长线上啊,这个垂直度又不是针对12尺寸,它只是共用了这个尺寸线而已。

网友:
按道理垂直度不能这么标注,箭头不能与尺寸线平齐,要错开,平齐代表是中心线/面

网友:
机械制图:被测要素是组成要素时:应与尺寸线错开,如轮廓线和轮廓面
                                导出要素时:应与尺寸线重合,如中心线、中心面、中心点。
详见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或者,GB/T 1182

网友:
应该是6.3粗糙度那个面有垂直度要求,相对于A。
他这个标在尺寸线上的话,的确不算规范,可能会让人误解是哪个面,但是有粗糙度这个玩意在,应该是粗糙度那个面有垂直度要求

网友:
光洁度6.3,焊后加工面

网友:
主视图的底面作为基准面A:平面度0.04、粗糙度Ra6.3,侧面较宽板内平面(粗糙度Ra)要求对A基准垂直度0.08。标注准确,很好理解。基准面应是安装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