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佬们一个软件上的问题

楼主(2024-09-13):
SW为啥不同路径相同零件在同一个装配图里插入不了,是不是设置有问题,之前的电脑上可以

网友A:
我更好奇为什么相同零件要放在不同路径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更好奇为什么相同零件要放在不同路径里面

之前做过的项目里面的一个零件,复制到现在这个项目文件夹下在使用就插入不进去了(同一个装配图或者不同装配图都插入不进去)

网友:
为啥一个装配体,要插入不同路径,相同零件的东西?这肯定插入不了吧?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零件名字相同是打不开的,没办法插入

网友:
改一下名字

网友:
没办法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