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MMER夹爪国产替代

楼主(2024-09-13):
型号 GH64200-B

有哪家国产能替代吗?寿命和故障率差一些也没事
安装尺寸要符合,技术参数接近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这种雄克的有

网友:
自制一个抓手得了

网友:
夹爪Zimmer 和 雄克算是一个level了,其他你要找就看看FESTO,或者SMC了

网友:
ZIMMER  SCHUNK PHD Destaco

网友:
雄克的能替换,可以联系我了解下。

网友:
单边行程200 这么大

网友:
森扬有

网友(点评):
联系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