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

楼主(2024-09-13):
如图为一个斜齿轮的图纸大家可以参考,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
另外问一下,斜齿轮参数相比一般齿轮是不是多了个螺旋角? 这里使用了螺旋角45度,

网友:
图纸画的很标准,要是说唯一的不足,我感觉齿顶圆应该给个负公差。

网友:
表是自动生成的吧

网友:
齿数太少,螺旋角太大,工艺性差。。。

网友:
要配对设计。

网友(点评):
搞笑的是你吧,大兄弟,人家这是斜齿轮,带螺旋角的,分度圆直径怎么会是2*13呢。人家也写了模数Mn,那是端面模数。

网友(点评):
对的,端面模数。

网友(点评):
Mn是法面模数

网友A:
螺旋角45°?要不还是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吧

网友:
看外形倒不算太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旋角45°?要不还是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吧

45度正常啊!
交错轴传动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
形位公差需要标好几处呢,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