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卡壳了怎么办

楼主(2024-09-13):
请教请教社区的大佬们,一般你们设计卡壳了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学习网站推荐推荐的。
或者案例库推荐推荐的。

网友:
摸鱼!让大脑休息下

网友:
把头敲一敲,稍微震动一下就行,不能太用力,

网友(点评):
来脾气了,我一般会拍几下狠的

网友:
去跑步,先把大脑放空,后面状态来了多巴胺内啡肽一分泌灵感自然蹭蹭得来,也别放太空否则容易撞到人

网友:
放松,运动,休息

网友:
没有什么事是一次大保健解决不了的,如果解决不了,那就两次。
                                                                                                    ——尹志春

网友:
看看相关的论文或 资料,对你或许有启发

网友(点评):
或者专利的关键字也可以

网友A:
裸奔,带壳影响散热

网友(点评):
下次带我见见市面

网友B:
看一下延迟退休表,你就更有动力了。

网友:
找领导或资深同事或老师讨教,或查阅相关资料,或让大脑休息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延迟退休表,你就更有动力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

网友:
两个方面一个是你脑袋短路了,需要休息休息好了你就有思路,第二个就是你做的本身超过你目前,只能通过看书请教会的人才能解决 。我一般是第二种

网友:
把总装图打包另存为下一个版本。
把总总装图删掉,从新装一遍。就算没解决原来的问题,也会发现新的问题。
看起来不像是在磨洋工,但实际上一些重复劳动也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确实挺好的,能纠正很多问题

网友:
看看延迟退休心里就凉凉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奔,带壳影响散热

经过实践检验了吗

网友:
睡觉,不管了干别的去,灵感这东西没发强求

网友:
有大量的输入 才有输出
设计卡壳 主要是遇到问题不能马上解决。其实还是需要多提前准备 多找一下相关资料参考。理论基础非常重要。

网友:
到处问  没人问就自己想  点根烟 好好想
如果是超出你认知以外的东西 那就不要想了 跟老板说 做不了

网友:
卡壳了,我都是先放下,画别的,要不整个设计周期就白白浪费了,始终把这块的解决方案放在脑子里,刷刷抖音找找相关的案例,有时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这里,灵感随时都会来,有伙伴的话也可以问一下,不一定是设计的,售后的也可以给一些灵感的! |1 F4 W! P, L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