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跨度丝杆提升机构

楼主(2024-09-13):
如图所示 零件3是一个平台 靠两侧的导向轴4升降,两侧还有丝杆 1和2,两者的距离在800左右,两个丝杆旋转,平台升降,我以为是一个电机通过 5传动盒带动其中一个丝杆直接旋转,然后通过同步带之类的链接到另外一个丝杆,这样很好同步。

  没想到设计者是两个丝杆分别用一个伺服独立带动,这样子我感觉不同步,两伺服旋转,速度差会造成卡住吧

网友:
两种做法都有,我们这前辈还做过比这宽的单边驱动,另一半加配重。用了三四年后吱吱尖叫但是功能还在。

网友:
先保证机械这边没什么间隙,刚性足够,然后在让调伺服的人好好搞。

距离800真不算远,正常是一边伺服一边导轨

网友:
伺服同步性不好么?

网友:
螺杆不太好同步吧怎么同步,有方案吗?

网友:
精度高,东西好,也还是有可能的,毕竟上伺服了,不行再微调。合理性那肯定不好。

网友:
大龙门铣床都有双丝杆双伺服的,伺服带这个不是很大问题,我改的铣床也这么干过,我那个还简单,一个轴输出口直接带两天伺服电机。

网友:
伺服同步性没问题的。800左右用同步带同步一下也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