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加工指导

楼主(2024-09-13):
图片中的是一个支撑板,原件材料为铝合金,因需求想改为非金属POM,硬度这块儿应该是没啥问题,各位大佬们看看尺寸啥的能不能做出来,或者其他非金属推荐的,做出来不能变形。

网友A:
上面又攻丝又钻孔的,非金属的怕是不得行。要不变形,得该设计。

网友B:
看这个比例,纯非金属肯定变形。改金属喷pf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又攻丝又钻孔的,非金属的怕是不得行。要不变形,得该设计。

两边八个螺纹孔没了,中间和两侧面的是得有。变形的话,把中间的杆分离出来,用螺栓从两侧固定怎么样

网友(点评):
不知工况,不明用途,无法给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比例,纯非金属肯定变形。改金属喷pfa吧

金属喷涂PFA绝缘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长相什么金属都得变形,还别说POM了。优化下设计吧。

网友:
联系我:15338735632(微信同号) 我这边可以 有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