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加齿轮齿条双动力提升机构

楼主(2024-09-13):
如图所示 气缸提升平台,伺服通过齿轮齿条(齿条固定在平台上,齿条夹在齿轮和轴承中间,轴承起导向作用)也带动平台提升,平台有4个导向轴导向
7 f3 M- V- z/ [! U! P     不清楚这种结构设计有什么意义

网友:
有两个是风琴罩?

网友:
确定那两个加防护罩的是气缸吗?没看到接气管啊。上面那两个气缸应该不是起提升作用的。如果是气缸和伺服都是提升方向的,那气缸多半是起平衡作用,减轻伺服的负重。

网友:
了解下机械强制同步,你可以这里搜索多年前的老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