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伞齿润滑

楼主(2024-09-13):
大侠们,求教一下,现在使用金属螺旋伞齿结构,使用的润滑脂一下就被挤压出来了,使用什么润滑脂比较合适,高速旋转,现在的齿轮温度在150℃以下

网友A:
建议闭式润滑,使用齿轮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闭式润滑,使用齿轮油。

机构限制,做不到全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构限制,做不到全密封

那么在直径大的地方做到密封

网友:
那么高温,怕是还要冷却油呢

网友(2024-11-01):
可以试试固体润滑镀膜。。

网友(2024-12-11):
可以用粘附性好一点的润滑脂试下

网友:
用唯能高温润滑脂就行了,脂挤出来是没有关系的,上面已经覆了一层油膜,需要可以给你寄样试试18998056037

网友:
粘度高一点的PAO高温润滑脂就行了,可以联系我免费寄样品给你

网友(2025-07-30):
用齿轮油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