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及其调整

楼主(2024-09-13):
以前接触过多次,但当时都没有去研究它的机构与结构,惭愧惭愧
  这次又碰到了个加热的,仔细看了下,如图所示,1就是加热块,背面有槽,产品在槽里走,起到加热作用,2是一根加热棒,塞到1的孔里面去,3是热电偶,通过检测此处的温度来反馈给plc测温模块,控制输出继电器,这是控制问题了,
  我以前接触到的加热问题就是加热温度不稳定,当然和你的pid参数有关,但有时候也和机械结构有关,有的加热的地方还有吹气风刀,有可能造成加热不稳,也有可能造成测量不稳定,从而导致温度不稳定。 关于加热这一块,现在都是热场分析,我是小白,没研究过
  下面看下7是固定的,如何调整移动1呢?  这里通过456三个原件实现 我的理解让6转或者4转都可以。但这里6和4都不好操作转动呀,

网友:
我猜是不是可能是这样:

网友:
要转动干啥,两边都是螺母锁套管,调整两个螺母就实现位移了。

网友:
很明显4是空心管跟7固定在一起的,空心管中通螺杆,通过调整螺杆两头的螺母来移动螺杆位置

网友:
不明白,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