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着的传送机构

楼主(2024-09-13):
如图传送机构与地面乘一定角度,3链接1和2,3这个钣金链接板上开了个圆弧腰槽,我是看了半天没看出来设计者为啥要搞这个圆弧腰槽?
用腰槽是必要的,但平腰槽应该就可以了吧这里,没必要一定要圆弧腰槽

网友A:
长孔,装配过程中但凡偏一点,你看看能不能好装。

网友:
调整传送角度用的,现场实际设备安装,前后设备做不到百分百契合你的角度的,需要通过这一段角度调整和前后设备水平调整,才能很顺畅的输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孔,装配过程中但凡偏一点,你看看能不能好装。

我想的不对。

网友:
不用圆弧槽你转的动吗?

网友:
你非要用平腰槽其实也可以,因为下面那个螺钉位置是可以在型材槽内移动的。用用圆弧槽是下面那个当成固定位置用。

网友:
腰槽固定螺丝在铝型材槽可以上下移动,用平腰槽可以的;如果固定的孔不能移动就要圆弧腰槽,不然卡死。

网友:
圆的比平的好看

网友:
调整时,竖杆是以下面为固定点,作旋转运动,杆最上边的点是作弧线运动的。所以是弧线槽。
这还需要问吗,你手里有个笔,捏住一头,让另一头移动,那不就是画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