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金属包覆塑料工艺,有没有搞过的

楼主(2024-09-13):
公司有一个样件,做出来好多年了,金属包覆非金属材料,这个有懂行的吗?
放置多年,有老化,新加工后,切削面程白色,有一定韧性。
主要想了解下这种工程塑料的 尺寸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金属材料包覆非金属材料通常指的是在非金属材料的表面覆盖一层金属材料,这种技术可以用来制造各种复合材料产品。

在真空中蒸发金属并沉积到非金属基体表面形成薄膜。这种方法可以获得极薄且均匀的金属层。
将预处理好的金属板放置于非金属板材上方,然后通过滚轮施加压力使其贴合在一起。
使用特殊胶粘剂将金属与非金属材料粘接起来。这种方法适用于对温度敏感的非金属材料。
将金属粉末与非金属材料混合后,在一定温度下烧结成型。这种方法适用于制备复杂形状的复合材料部件。
通过化学或电化学反应在非金属材料表面沉积一层金属薄膜。这种方法适合于需要均匀薄层包覆的应用。

网友B:
所谓金属包塑料一般是注塑模具成型时加金属嵌件,一般塑胶材料都可以。但你说塑料表面还机加工就少见了。

网友:
光老化发黄,应该是ABS吧,不太确定。

网友(点评):
好的,我去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材料包覆非金属材料通常指的是在非金属材料的表面覆盖一层金属材料,这种技术可以用来制造各种复合材料 ...

电镀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材料包覆非金属材料通常指的是在非金属材料的表面覆盖一层金属材料,这种技术可以用来制造各种复合材料 ...

反了啊,这是在金属件外面包覆非金属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金属包塑料一般是注塑模具成型时加金属嵌件,一般塑胶材料都可以。但你说塑料表面还机加工就少见了。

有安装精度要求,这个包覆完,还要机加工。主要是看下 非金属材料 在应力,和间歇作用力下 变形量

目前不了解包覆材料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