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材料?

楼主(2024-09-13):
有没有一种导电性跟铜接近的材料,同时拥有聚氨酯的弹性。

网友A:
向聚氨酯基体中引入导电填料是最常见的做法之一,这些填料可以是碳纤维、石墨、炭黑或者是金属粉末等具有导电性的材料。
当这些填料在聚氨酯材料中的含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即所谓的‘Percolation Threshold’),就会形成连续的导电网络,从而赋予复合材料导电性。

网友:
有导电橡胶,导电海绵,但大功率就不合适。

网友:
导电泡棉可以,不知道你走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聚氨酯基体中引入导电填料是最常见的做法之一,这些填料可以是碳纤维、石墨、炭黑或者是金属粉末等具有导 ...

市面上有这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