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走廊头顶管道中象弹簧的那个是什么东东?

楼主(2024-09-13):
如图,如题。

网友:
难道是防振的?

网友:
这就是一个软管接头吧。两根管没法对很准它可以方便连接。

网友:
应该是金属波纹管

网友:
防振只是一小部分功能,主要是为了补偿热胀冷缩。
金属波纹管因其波纹状结构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可以在管道系统中吸收由温度变化引起的热胀冷缩效应,从而避免管道受到过度应力而导致损坏。
其次是适应安装误差:在安装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轻微的对准误差,金属波纹管能够适应这些小误差,确保管道系统的正确对齐和连接。

网友:
这个零件叫膨胀节。因为管道随着气温的变化会热胀冷缩。长度会有变化,这个膨胀节就是用来吸收这种变形的,如果没有这个膨胀节吸收和缓冲这种变形,温度升高,管子伸长会挤弯掉,温度降低,管子缩短,连接法兰的螺丝就会拉断。

网友A:
膨胀节或者补偿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膨胀节或者补偿器

网友:
学到了,感谢!

网友:
不错,你会是一个好机械攻城狮

网友(点评):
我也白活了,这个也不懂

网友:
还有一种室外热力管道上常用的

网友:
为啥我们这老跟他叫波纹管,或者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