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心钻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9-13):
现有一炭块,材质是石油焦的,长1550*宽1100*高800,想用空心钻钻孔取直径50炭棒,想到有两种方案
一、理想状态能在保证直径精度±5丝,同轴度在5丝内的情况下,钻通或钻400深取棒
二、保证不了精度,只能粗加工优先取棒,尽量是钻通取一整根,后续再用车床精加工
其他需求就是双主轴双钻头,钻头得用气冷,加上从内吹气从外吸尘沫这样

现在问题就是,钻头太长了精度几乎保证不了只能选方案二,选粗加工了成本要求还得再压一压,联系过好几个厂家都不好做,要么就是成本太大。
想问问大佬们有什么优化建议吗

网友:
这东西敢装夹吗?不了解。+-0.05直接空心钻肯定不行。粗加工再车我觉得可以先直接用锯切成方块条,效率比较高,再粗车精车。

网友A:
石油焦是一种由石油精炼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其硬度和脆性相对较大。
具体来说,石油焦的硬度取决于其内部的碳结构及其密度,高密度的石油焦会更硬也更难于加工。
由于石油焦的硬度较高,因此需要选用适合硬质材料加工的钻头,如硬质合金钻头或金刚石涂层钻头。
所以钻削不是个合适的方法。
你可以试试其它方法,
比如车削:
使用车床进行加工,这种方法适用于较长的棒材生产。通过车削可以较为容易地控制圆柱形零件的直径和长度。
注意:车削时要选用适合的硬质合金刀具,并且保持良好的冷却和润滑条件。
磨削:
对于需要高精度尺寸和表面光洁度的情况,磨削可能是更好的选择。磨削能够提供更高的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
磨削同样需要使用专用的磨床,并且选择适合磨削石油焦的砂轮。

网友:
要这么高精度干啥呢

网友:
这个思路理论上没问题,实际不可行

楼主:
没办法,客户要求,为了降本增效,现在客户那用的就是水钻直接取的200*50粗品再加工,现在谈的厂家要定做也是二三十万往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油焦是一种由石油精炼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其硬度和脆性相对较大。
具体来说,石油焦的硬度取决于其内部 ...

因为钻块体积太大了,用钻床从上至下钻取炭棒,钻通就是800长,保证不了精度再用车床车出精度,现在客户那用的都水钻加工

网友:
直径±1mm可以考虑用钢管自己做一个套料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