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气缸摆动机构

楼主(2024-09-13):
如图经典的气缸摆动机构 ,一切都是为了4的摆动,123是3个链接点,然后1和2之间还有个滑动,属于典型的4连杆机构变异而来的
   这个最经典实用,属于气缸摆动应用最多的,没有之一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接个消音器,有点意思

网友:
靠重力回位?

网友:
等大佬解释

网友A:
这应该是个单动缩回型的气缸,尾端给气,就伸出。尾端排气,靠气缸内的弹簧复位。
我一般不太敢用这类气缸,因为复位弹簧用的时间长了,可能会疲劳,复位时不一定每次都能回退到底,或者回退的速度会变慢。金属疲劳是个缓慢累积的过程,心里没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故障了。还是用复动型的气缸靠谱,只要有气通进去,一定能退到底。就算退不到底也有迹可循。这个设备上有三个感应开关,可能是想停在这三个固定的角度上。理论上只要末端的电磁阀把气体别住,就能靠复位弹簧的力把活塞定在中间的点上。但是电磁阀收到动作信号关闭气路是有延迟的,不一定每次都能停准。气体是可压缩的,停住后还可能有点浮动的空间。整个气路还可能存在微量的缓慢的泄漏,能不能长时间的保持在中间位置要经过实际的检验。
我可能考虑的是极端坏的情况,不一定真会发生。用正品的零件也许就能避免这些情况,楼主就当“莫须有”参考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个单动缩回型的气缸,尾端给气,就伸出。尾端排气,靠气缸内的弹簧复位。
我一般不太敢用这类气缸 ...

那么,lz拍全气缸标签看看

网友:
包装行业用于控制张力的

网友:
搞个电气比例阀,在接个反馈,稳的一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