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2版本的 工程图保存DWG的为什么会出现好多L形线段

楼主(2024-09-14):
SW2022版本的 工程图保存DWG的为什么会出现好多L形线段

网友A:
SolidWorks和AutoCAD在图层和线型管理上有所不同。
在转换过程中,某些图层或线型可能无法正确对应,导致线条被错误地显示为L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和AutoCAD在图层和线型管理上有所不同。
在转换过程中,某些图层或线型可能无法正确对应,导致 ...

您好   请教下 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B:
都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这样子

2017版本的没有

网友:
投影有几边,就有几条

网友:
2020版本保存的2007格式,在另外一台机的2014cad上打开就也这样莫名产生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