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 钢加工件开裂分析报告(请老师们帮忙看看这样分析完后能确定就是热处理问题吗)

楼主(2024-09-14):
轴承钢经过冷镦成型后热处理完,后经无心磨后发现有裂痕,这样的材质报告能排除不是原材料的问题吗,请老师们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这报告哪里写的不清楚,过程分析都很有逻辑性,结论也很明确。

网友A:
200的图,裂缝鼠尾明显有氧化痕迹,推测是前面拉拔冷镦后应力过大,加工导致应力开裂,加工后又热处理导致的氧化。应该冷镦后安排去应力低温回火。

网友:
不排除在拉拔冷镦过程中已经让材料出线断裂,另外也有可能退火硬度不够,导致冷镦拉拔开裂,或者是否需要预热再墩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墩后回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的图,裂缝鼠尾明显有氧化痕迹,推测是前面拉拔冷镦后应力过大,加工导致应力开裂,加工后又热处理导致 ...

原文下边的图7  50倍,裂纹分段,按你逻辑分析,是否可推断原料就有裂纹?

网友(点评):
不能,因为多次热处理没办法分辨先后。

网友(点评):
只是认为报告结论,把裂纹归于热处理裂纹有点草率,正常情况这种冷加工后再机加的,后续产生裂纹,应该归于应力裂纹,而不是热处理裂纹。虽然二者的外观非常相似。

网友B:
不明白的几个地方,请教一下:
1.冷镦工序是改变了哪部分外形?是顶出螺纹底孔吗?
2.怎么看出来“裂纹刚劲有力”的?
3.图4标出了断裂源位于内孔底部,怎么结论是裂纹由表面向内扩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的几个地方,请教一下:
1.冷镦工序是改变了哪部分外形?是顶出螺纹底孔吗?
2.怎么看出来“裂纹刚 ...

1是的,螺纹底孔是顶出来的。我们是冷镦4模。

网友:
开裂的原因很可能是冷镦底孔造成的应力集中,淬火时应力释放不均匀导致开裂。这种工艺流程他们执行了多长时间,是第一次出现裂纹吗?以前他们用别家的材料就没有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2024-12-03):
该分析报告的第三张图片比较奇怪,不排除受到外力破坏的痕迹,如果是热处理应力所致裂纹,一般为应力裂纹,产品是可以重新对接一起的,即把开裂部位的产品进行拼接,是可以还原无变形的产品,就像玻璃破损,你可以把破碎的玻璃拼接在一起,赞成其他人分析的,冷墩后+去应力退火工序,淬火金相基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