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出现这个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4-09-14):
各位大佬,最近重装inventor之后 每次打开关闭软件都会显示图片这个,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遇到"configures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 (VBA) 7.1"的提示,这通常意味着您的软件正在尝试设置或检查与VBA相关的某些配置。
VBA是一种允许更深度定制和自动化软件功能的语言环境,广泛应用于Microsoft Office等应用程序中,同时也被许多CAD软件用来扩展其功能。
可能是Inventor正在提醒您检查VBA宏的安全设置。确保您的宏安全性设置适当,既不过于宽松以至于引入安全风险,也不至于过于严格而阻止了正常的功能运行。
如果您安装了任何第三方的加载项或对Inventor进行了自定义编程,那么这些插件或脚本可能需要VBA的支持。这种情况下,提示可能是为了确保VBA环境正确配置以便这些组件可以工作。

检查Inventor的帮助文档或官方论坛,看看是否有已知的问题或解决方案。
确认所有软件更新都已安装,并且Inventor以及您使用的任何附加组件都是最新版本。
如果有自定义脚本或宏,确保它们是为您的当前版本的Inventor设计的,并且没有编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