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挂的气缸驱动物料水平运行的机构怎么设计?

楼主(2024-09-14):
大概草图是这样的,气缸可以左斜或者右斜甚至竖直
最上面是固定点

网友A:
气缸驱动直线滑块 滑块固定治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驱动直线滑块 滑块固定治具

啥意思?

网友B:
直接用气缸推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这个机构我之前也用过,不知道有啥有点跟水平的方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气缸推不可以吗?

直接气缸水平推,老板觉得不行,国外的气缸是斜的,要弄斜的
你这个能反方向吗???水平运行那段基本在气缸固定的左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气缸推不可以吗?

你这个动画怎么做的?

网友C:
这样的参考一下 电脑花样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参考一下 电脑花样机的

有动图吗?咋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气缸水平推,老板觉得不行,国外的气缸是斜的,要弄斜的
你这个能反方向吗???水平运行那段基本在 ...

国外的气缸是斜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外的气缸是斜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摆的这样,但是固定点也在左边
右边是空气,没有任何固定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你摆的这样,但是固定点也在左边
右边是空气,没有任何固定点

需要一个东西来水平导向约束的,不然气缸有两个自由度。除非你再整个机构来协调气缸的摆角和活塞杆水平位移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一个东西来水平导向约束的,不然气缸有两个自由度。除非你再整个机构来协调气缸的摆角和活塞杆水平位 ...

水平的已经约束了,那个块连着后面的杆都只能水平运行
问题是气缸怎么和这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一个东西来水平导向约束的,不然气缸有两个自由度。除非你再整个机构来协调气缸的摆角和活塞杆水平位 ...

怎么铰接??

网友B:
你上个具体的图吧(保密就算了),这样空想,有点空对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个具体的图吧(保密就算了),这样空想,有点空对空。

就是要把圈的这个小块推进去,气缸大概是这样摆放的

网友(点评):
中间不加机构怕是不得行哦

网友(点评):
你这个得考虑增加连杆才能实现你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个具体的图吧(保密就算了),这样空想,有点空对空。

所以我问一下大伙,谁有这种结构?

网友D:
你这个直接水平推不就好了,干嘛老是照着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直接水平推不就好了,干嘛老是照着抄

我也不想啊,老板说的,我就打工人,当然是老板怎么说怎么做啊

网友(点评):
去参考一下肘夹吧,水平推的那种

网友E:
加多一个摆臂才行吧,或者齿轮齿条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多一个摆臂才行吧,或者齿轮齿条机构。

这个摆臂怎么加?能不能画个草图

网友F:
气缸斜推导致径向受力 气缸不耐用吧。

网友:
简单的连杆机构

楼主:
大佬能画个运动简图吗??我想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气缸斜推导致径向受力 气缸不耐用吧。

气缸和水平运动那个松连接应该不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能画个运动简图吗??我想不出来

网友:
草图抛砖引玉

草图

草图

网友:
通过旋转点改变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