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刚性联轴器吗

楼主(2024-09-14):
如图 怎么伺服可以用这种联轴器

网友:
敲打一下看看

网友:
十字滑块联轴器,,,,,矿山机械用的多

网友:
为什么用这种联轴器,对中很麻烦吗?

网友:
这种联轴器允许两轴之间的角度偏差、径向偏差或轴向偏差。如果存在一定的偏移或者角度偏差,就适合这种联轴器。
那楼主觉得什么样的联轴器适合伺服电机呢?

网友:
这个用在高速频繁正反转不行,一段时间之后铜就磨掉了

网友(点评):
如果滑块的材质是工程塑料呢?

网友(点评):
看负载咯

网友:
十字滑块,自中心呀

网友:
这种联轴器不会突然断开,Z轴大负载的应该选这种

网友:
对不同轴有一定的调节能力。精度主要看场合,如果连续运转也是没问题,如果加减速运转就要注意精度要求是多大,只要合适就行。看自己的理解

网友:
自己找中心

网友:
参考怡合达

网友:
速度不高,精度不高,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