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铰链开关门

楼主(2024-09-14):
如图 焊接一对铰链开关门,尺寸把控住,稍微偏1或2毫米,就装不上了

网友:
门与框之间的缝再大点就好施工了

网友:
焊接饱满一点就完美了

网友:
铰链上加两块板,直接焊板在门上容错率高一点。

网友:
会有噪声

网友:
焊接铰链前先把门板和门框相对位置固定好,再把铰链焊接上去。分开独立焊接再装配上去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都是配焊的。先把门四面垫好合适的空隙,再焊接。

网友A:
铰链断面加个铁氟龙或者尼龙或者其他非金属耐磨件会更好点,不然久了就会像老家那种铁门嘎吱嘎吱响

网友:
我看别人的是装好后,做好标记然后焊接的,你可以焊好一两个铰链后把它整体装起来再焊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铰链断面加个铁氟龙或者尼龙或者其他非金属耐磨件会更好点,不然久了就会像老家那种铁门嘎吱嘎吱响

如果门很重的话,可以垫点黄铜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