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活塞

楼主(2024-09-15):
油缸活塞使用格莱圈时,活塞上增加纳污环,使用效果与没有纳污环相比较,效果好不好。! d& m* K" X' o4 q

网友:
尽管格莱圈本身具有一定的耐磨性能,但它们仍然容易受到污染物的影响。如果油缸中存在颗粒状污染物(如金属屑、尘土等),这些污染物会在格莱圈和活塞杆之间产生磨粒磨损,导致格莱圈以及活塞杆表面的损坏。长期下去,这不仅会降低格莱圈的使用寿命,还可能影响整个油缸的密封性能,甚至导致设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