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齿轮的中心距、传动比怎么算啊?求大神告知一下

楼主(2024-09-16):
如图,三个齿轮一个张紧器,我看计算公式都是两个链轮计算,要是这样三个链轮的怎么计算呢?

网友:
如何看出这是三级齿轮?传动比不就是11:19吗?

网友A:
三级个头,有三个链轮就叫三级了。你对三级有什么误解,那得有四个链轮,三个链条才配的上三级传动。
你这虽然是四个链轮,但两个是介轮,根本不改变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级个头,有三个链轮就叫三级了。你对三级有什么误解,那得有四个链轮,三个链条才配的上三级传动。
你这 ...

那这样的共3条链条,每条链条3个齿轮的是二级齿轮吗?

网友(点评):
你这只有1级,谢谢。

网友(点评):
你原来什么专业的,感觉特别外行啊。

网友:
你先把什么是主动轮,什么是从动轮弄清楚吧~

网友:
随便加个张紧就好

网友:
|学者11发表于 09-16 15:34三级个头,有三个链轮就叫三级了。你对三级有什么误解,那得有四个链轮,三个链条才配的上三级传动。

你这虽然是四个链轮,但两个是介轮,根本不改变速比。
笑死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