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传送带的跑偏?

楼主(2024-09-16):
如图所示的传送带(钢带),质硬,201不锈钢,轮毂直径900mm,两轮毂中心距35m。在实际的使用中,传送带易跑偏,怎么样才能检测跑偏?并纠正跑偏呢?

网友A:
你愿意出多少钱解决这个问题?
常规方案1:换鼓形轮毂
常规方案2:加挡边
王多鱼方案:视觉+工控机+丝杆+伺服+PLC,能做到实时监控、实时调整

网友:
你问的和想要的差距太大,检测跑偏你搜跑偏开关或者传感器;你想要的就得搜纠偏系统或者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愿意出多少钱解决这个问题?
常规方案1:换鼓形轮毂
常规方案2:加挡边

轮毂做斜度

轮毂做斜度

  • 轮毂做斜度

钢带两端做挡边

钢带两端做挡边

  • 钢带两端做挡边

很多时候还是跑偏,会把挡边磨掉或者挤压掉现在在考虑做纠偏机构

网友:
35 米,中间应该也是有托辊的。一般是调整中间的托辊,控制跑偏的幅度。

楼主:
后面改成了平行四边形连杆来检测钢带左右跑偏量(用超声波传感器,我们需要防爆),再配合气动调节阀来推气缸,动态纠正跑偏。

网友(点评):
气动调节阀用的是什么阀?比例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后面改成了平行四边形连杆来检测钢带左右跑偏量(用超声波传感器,我们需要防爆),再配合气动调节阀来推气 ...

网友:
腰鼓型轮毂

网友:
用气动纠偏装置

网友(点评):
照片有吗

网友:
有照片   箭头指的件去接触传输带边

网友:
位移传感器实时监测belt偏移量,驱动纠偏轴(纠偏轴的位移量同时要反馈到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