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量直径的机构,水平测量与垂直测量存在差异

楼主(2024-09-16):
结构主要用途:测量内孔直径。结构简述:平板A与平板B通过线性轴承连接,中间有一个弹簧支撑,D点为被测物接触位置。C点为测量位置。
问题:水平测量比垂直测量小7微米
相关验证:在平板A的施力点D,E,F,G,H四处分别施加同样的力,在测量位置C测量平板A的高度。机构在水平状态和垂直状态,四点的高度差分别为7,2,0,17,31微米。
求助:分析可能的原因,如果需要D处水平与垂直测量结果一致,请问结构如何优化?
谢谢!

网友A:
你的平板a和b都像中间那么厚不行吗

楼主:
要测量内径,太厚了,深不到孔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平板a和b都像中间那么厚不行吗

要测量内径,太厚了深不到孔里

网友:
是不是跟直线轴承的精度有关系。换一种轴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