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自家菜棚水泵选择的事情,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24-09-17):
最近我们这边雨水很多,天天下雨,自家种的蔬菜大棚的薄膜上面就有很多积水,为了避免大棚损坏每次雨一停就要去排水。想问一下看看有没有那种放下进水端水管之后马上就能吸上水的水泵,既要像自吸泵那样可以放在地上之拉个水管过去吸水,还要有潜水泵那样的上水速度。现在的情况是用一个不太大的潜水泵,每次放的时候都要人手动去放,大棚上的每一个水坑就要手动去提起放下一次很累人,而且有些积水的地方比较远,还增加了危险系数。
最早的时候是人工用水舀子帮上竹竿一下一下的去舀,后来用过一个小的自吸泵,但是自吸泵每次开机之后要很时间才能吸上水,没用几次就换的潜水泵了。前些年雨水不多,用潜水泵还好,毕竟一年可能就一两次的,但是今年我这里雨水是在太多,半个月没见太阳天天下雨,就想着再换个更好用的泵来使。

图片是大棚上的情况,还有现在干活的状态,已经我想要的状态,手残画的不好,大家伙凑合看看理解意思就可以。

楼主:
这次本来想着在网上找个3d打印的订做一个壳体把潜水泵改一下,把原来下潜吸水的地方包住拉一个水管,但是仔细一想就发现这么一改就把一个潜水泵弄成自吸泵了,绕回了原来的状态。
昨天想到淘宝上手电钻改水泵的那个头,猜想里面的结构应该是齿轮泵,自己感觉这个大方向应该可行,但是我家有四个大棚,直接用这东西弄的话可能手电钻用上一两次就要报废,所以具体实行上要改进一下。家里正好有个手提的圆锯想着把这东西只用他的电机,找个差不多能配套的泵给他带上最多自己做一个架子固定一下,抽水时候就是泵,拆下来安上锯片还是电锯。所以在淘宝搜了一下齿轮泵,不过前几页都是比较专业的那种,光泵体就不比我现在用的潜水泵小,要是再加上一个电机的话只怕是体积要翻倍了,也不知道是我搜的关键词不对还是电钻上带的拿东西本来就不是齿轮泵,所以现在就给卡到这里了。
不知道各位大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合适不太贵的设备或者常用工具怎么改造利用一下都可以,反正目标就是能轻轻松松的把水抽上来不用那么累就行了。

楼主:
另外有个问题,我记着社区以前有个手机app来着下载的入口在哪里怎么没找到。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thread-802761-1-1.html

网友A:
积水的地方固定吗,能不能积水的地方排根管子,然后在几个位置当中挖一块专门放水泵

网友B:
就用你的自吸泵,在吸水管端装一个类似旋阀的开关,每次先关开关,再移动,放入水中再打开阀门开关,水泵可以一直开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水的地方固定吗,能不能积水的地方排根管子,然后在几个位置当中挖一块专门放水泵

我发的照片其实是在三四米高的大棚顶上,空间有限做不了这样的(或者很难做),而且积水的地方不是特别固定,你看我发的照片上,现在积水的两个坑的中间有两摊泥印,就是上次或者上上次积水的地方,只能说肯定在薄膜上但是没法说具体的在哪个间隙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的照片其实是在三四米高的大棚顶上,空间有限做不了这样的(或者很难做),而且积水的地方不是特别固 ...

要不你换个功率大点的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你的自吸泵,在吸水管端装一个类似旋阀的开关,每次先关开关,再移动,放入水中再打开阀门开关,水泵可 ...

之前倒是想过在吸水端用一个单向阀,不过想到实际操作的时候要在最后快结束的时候盯着水量立马关水泵,可能不是特别适用所以就搁置了,加上之前用的那个自吸泵性能也不太好,据说水泵没劲扬程不够,抽出来的水就在大棚的土墙上流下去了,怕把土墙冲坏了才找了一个的潜水泵用的。不过我没见过实际使用情况,也有可能是水管接的太粗不合适,造成没有压力才没有扬程的。

楼主:
第二个的话应该不行,菜棚上有很多积水的而且四个菜棚,最多两个坑就给这东西装满了。
第一个的话不知道有没有插电的,带电池的电量很可能坚持不住,放潜水泵抽水要四到六小时,就算去掉一半操作和中间休息的时间也要两三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另外就是这种泵对工作环境要求高不高,积水里面苔藓、落叶都有还有少量沉底的淤泥,别弄得在这种脏水里面没用多久就先堵住出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换个功率大点的水泵

道友你有点跑偏了,如果只是功率问题的话其实现在的潜水泵功率就足够,现在主要是想要解决一下便捷性的问题,想要干活时候舒服点,站着把活给干了

网友C:
每次下雨,哪里积水了,就在哪里加横梁。

网友D:
每次靠抽水,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下雨,哪里积水了,就在哪里加横梁。

加横梁应该只是能让积水坑变小不能消除,而且加横梁之后很可能影响薄膜上面的卷帘机,菜棚上的棉被会很弯,就是照片上差不多正中位置的那个黑色的长条,这玩意稍微调整一点就偏很多。而且七十多米的蔬菜大棚我这里有四个,这么改的话不管是工作量还是成本都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靠抽水,不合适吧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E:
这种场景只适合污水泵,那种半开式防缠绕叶轮。其它的泵都不行,,,,,,

网友F:
首先感叹一下,做农业真的很难。
关于自吸泵要很久吸上水的问题:小时候见村里抽水机启动时都要使劲灌引水的,单靠空气很难把水吸上来。可以从这块考虑看看,但这种可能有个前提是引水,泵,水源高度顺差的问题。
另一个思路,既然水在高处,能不能利用虹吸的方式,这样还不用动力。但也是回到引水的问题,就是先得把管子灌满水,人站地面把管子扔上去,小拖车装一小桶水和一个小水泵,手接管子泵水,很快拔管子让水倒流,要是想把水泵远,那就让水回流桶里,水泵另接一个管向外泵水,两个管都是快接头快速切换。

网友G:
一般的泵都不行,如果你够专业可以做一个引水机构,无引水的泵要么贵要么脆。可以考虑三楼那个吸尘器,但能否吸水达到2米高,且长时间工作未知。如果工程大,建议改基础结构,如果工程小人工舀肯能好一些。

网友:
买个充电的吸尘器,或者是那个洗车店用的吸尘器,带一根有强度的管子,管子头部设置栅栏,防止吸住大棚的膜,将管子头部丢到积水坑中,然后用吸尘器对准管子另外一端吸空气,因为出口低,很快就形成虹吸,然后把吸尘器的管子摘下来,让水自然抽干,再进行下一个。这个吸尘器能产生大概2米高的水柱压力,所以形成虹吸很快的,这样就不用把潜水泵丢在坑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有个问题,我记着社区以前有个手机app来着下载的入口在哪里怎么没找到。

这个苹果用不了了,下载不了啊

网友H:
这大棚可以的

网友G:
了解一下  柔性转子泵  也许有新发现

网友I:
存水就是因为薄膜没张紧,能不能想办法把薄膜张紧,从根源上解决存水问题。没办法人为张紧的话,能不能人为控制存水的位置和数量,然后在固定的存水位置加上固定的排水装置。排水装置除了泵,能不能在薄膜存水位置开一个口,这个口用一个压环+压盖压死密封,压盖上加个阀,有存水就开阀放水(在排水位置固定的前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大棚可以的

稍微有点天气状况就要头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了解一下  柔性转子泵  也许有新发现

多谢,搜了一下,发现齿轮泵和电钻带的那种头都是转子泵的一种,而且发现了一些其他东西,真的有点打开思路的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存水就是因为薄膜没张紧,能不能想办法把薄膜张紧,从根源上解决存水问题。没办法人为张紧的话,能不能人为 ...

兄弟们可能对于农村的蔬菜大棚不太了解,这个是我画的一个固定结构的草图,周围三面的都是是土墙,在上面如果有流水的话没几天可能就要塌了,我在一楼所发的照片就是在大棚的顶上拍摄的,也就是图上那个最长的梯形体的顶部。
前面那一整排的是钢管钢架,其实横向还有左右贯穿的钢管,不过我没有画上。薄膜和菜棚保温用的棉被都是在这上面的。

如果在薄膜上开口的话,每个间隙上都要至少开一个口,这么弄的话四个菜棚将近三百套的开口的东西,而且下面是农田种菜的地方,还要想办法从钢架的下方引水到外面,这样加上水管的成本,真就是天价了。另外积水薄膜方其实是通风口,经常活动的每次开合之后的褶皱都不一样的,基本上没法固定一个地方开口。
至于薄膜张紧的事,薄膜张紧之后就不能打开通风或者打开的不够大,如果是夏天的时候菜棚里面温度会很高很高,可能一两天下来里面的菜就全都死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场景只适合污水泵,那种半开式防缠绕叶轮。其它的泵都不行,,,,,,

淘宝上搜了一下,这种半开放的也是潜水泵吧。这水虽说不干净,但是也不需要什么防缠绕的泵,我这普通潜水泵也用了有两年了也没什么被缠住的情况出现,而且薄膜上面的积水最多有个三十几厘米的样子,这半开放的泵放上去怕是每一个积水点都要留下一小半的水吸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感叹一下,做农业真的很难。
关于自吸泵要很久吸上水的问题:小时候见村里抽水机启动时都要使劲灌引水 ...

用自吸泵就是必须要先往水泵里灌水它上水才快,如果像家里平时正常用的话,不管啥时候水泵关了叶轮的壳子里面肯定会有存水的毕竟地下水可以睡欧式无限多的,但是想要把水坑里面的水抽干的话这点存水肯定早就被抽出去了,即便想要提前关水泵认为让他存水也是很难操作的。你说的用吸尘器吹是一个人在上面放水管,一个人在地上开吸尘器吸是吧,其实下面是种着东西的人走这都不方便拉个东西更不方便啦。你看一楼的照片,就能看到下面的作物,不过照片上可能并不是很直观。

虹吸的方式我之前弄过,不过是手动搞的,单纯我做过的那次来说我觉得虹吸这个方法有这么几个缺陷,
一个是流速相比水泵慢很多,不过有可能是我用的罐子太短太细的原因。
二是中间不能断流,不然又要重新搞,对于那种大水坑还好,但是菜棚的薄膜上面是有很多小褶皱的,这些褶皱里面也有或多或少的积水,用虹吸的方法的话可以说每个褶皱都要操作一次,会增加很多的劳动量。

三是下面的地上还是种着东西的,人去地下拉水管什么的并不是很方便,不去拉的话在土墙的边上放水会损坏土墙减少大棚的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的泵都不行,如果你够专业可以做一个引水机构,无引水的泵要么贵要么脆。可以考虑三楼那个吸尘器,但能 ...

给水泵做引水机构吗?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吸尘器的话其实是从上面把水往下吸不是往上面抽水,
主要问题是长时间连续工作的可靠性未必能保证,还有就是这个东西体积比较大不管是放在菜棚的顶上还是地下都不是很方便,地上其实还种着东西,菜棚上面如果带着这么大的一个吸尘器的话并不好上去。

网友J:
两条纵筋之间增加个横向起拱的筋就可以了把老抽水不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条纵筋之间增加个横向起拱的筋就可以了把老抽水不麻烦吗

东西跨度七十多米,积水的地方平均一米到一米半,而且四个大棚,这样加要多少成本?

看一下一楼的照片,里面有个黑色圆柱状的东西,这玩意要没填上下走动的,加筋之后稍有不平整就会影响他的运行。再看积水地地方,都是塑料薄膜,那玩意本来就是软的,加筋之后只能让积水水坑变小变多更加分散,而不能一劳永逸的消除积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水泵做引水机构吗?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吸尘器的话其实是从上面把水往下吸不是往上面抽水,
主要问 ...

就是在泵不工作的时候  让离心泵的叶轮体壳内要存水,就像左边的S型管路那样。存水是有利于在叶片转动时形成真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搜了一下,发现齿轮泵和电钻带的那种头都是转子泵的一种,而且发现了一些其他东西,真的有点打开思 ...

那你还没找到,柔性叶片转子泵,一般在食品饮料行业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你还没找到,柔性叶片转子泵,一般在食品饮料行业常用。

搜柔性转子泵找到最多的就是吸豆浆豆腐脑的。

网友:
即使这样的泵也最好要引水,要么非常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们可能对于农村的蔬菜大棚不太了解,这个是我画的一个固定结构的草图,周围三面的都是是土墙,在上 ...

这就是山东常见的土大棚,土墙蓄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那你还没找到,柔性叶片转子泵,一般在食品饮料行业常用。

大佬对食品饮料行业门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对食品饮料行业门清啊

当年做过消防,当时跟食品行业无关,只是涉及到甲方的特殊需求,对泵做过了解,最终无法实现,项目流产。
这个泵有更高级的,只是不太适合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