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不能将step格式的总装配体保存成零件形式

楼主(2024-09-17):
对方可能是高版本的SolidWorks,我是2018版,对方给我的step格式后,不能将step格式文件像以前一样另存打散成零部件,请问如何操作?
谢谢!

网友:
打开模型,选项→导入→取消启用3D Interconnect,关掉模型重新打开

网友:
直接右键有个选项“断开链接”然后就可以了。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楼上都对

网友:
楼上这两个方法都可以

网友:
都stp了,还有链接吗?

网友:
你这个不是已经打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