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短距离的滑动机构

楼主(2024-09-18):
做短距离的直线运动,都有哪些东西可以买到,比如电动推杆,

网友:
电动推杆

网友:
音圈线性执行器

网友:
最简单的 曲柄连杆机构  凸轮  齿轮齿条都可以

楼主:
感谢学到了

网友:
高频高档就直线电机,便宜点就丝杆或连杆滑块机构。

网友:
直线滑轨与滑块组合:这是最常见的直线运动机构之一,通过直线导轨和滑块的配合,可以实现高精度的直线运动。这种机构广泛应用于精密仪器、自动化设备等领域。
直线轴承与导轴组合:直线轴承内径与导轴紧密配合,可以实现平滑的直线运动。这种机构结构简单,易于安装,适合于负载较小的应用场合。
丝杆螺母副:通过旋转丝杆带动与之啮合的螺母(即滑座)沿直线方向移动,适用于需要较高定位精度和承载能力的场合。这种机构可以是手动的,也可以通过电机驱动。
同步带驱动:利用同步带来传递动力,使连接在其上的滑块或平台沿导轨做直线运动。这种方式具有较高的运行速度和加速度,适合于快速响应的应用。
动直线执行器:集成了电机、减速器、丝杆等部件,可以直接接收电信号控制,实现精确的位置控制。它们体积小巧,易于集成到各种设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