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 AL.085 回生错误 报警怎么处理

楼主(2024-09-18):
最近有一个项目,用导轨垂直输送物料,伺服电机(ecm-b3m-cx0602ss1_台达伺服电机200w带刹车)驱动。上升阶段没问题,下降阶段总是报警,AL.085 回生错误。目前想加一个回生电阻。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
加呀。滚珠丝杠又不自锁,必须加。

网友:
电机太小,刹只在断电时有用,这是电机小了,无法刹车,电机自发电,造成的,加大电机,换成1.1KW什么事没有,伺服电机 功率大小,价差并不大

网友(点评):
有道理,后面换成400w的,价格差不多,外形尺寸也差不多。

网友:
减速机必须要有

网友:
台达太贵了,换我们士林的平替吧hh,也是台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