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和齿轮焊接连接

楼主(2024-09-18):
如图,1.一个链轮和齿轮焊接连接,要求肯定同心度越高越好,这样焊的准吗
2.材料都是304,这个材料齿面可以高频淬火? 可以干到HRC50到55?

网友:
加台阶定心,就是A加台阶插入B

网友:
做个胎具

网友:
毛坯焊接,焊接完成后,精车各尺寸,然后加工齿。
304高频淬火淬不上的。
4系和6系可以高频淬火。硬度也就40HRC左右。4系硬度会高点。不要是就几个活啊!几个就做一体件吧,不要去焊接了。

网友(点评):
一体加工你想过齿形和链形如何加工出来吗?

网友(点评):
齿轮滚齿机滚齿,链轮加工中心铣齿。

网友:
做工装,芯轴定位加夹紧再焊,应该没问题。但304哪能上HRC50啊。

网友:
结构不合理。两端42孔应该都在齿轮本体上。

网友:
这么大空间为什么要焊接呢,螺栓连接不可以吗?

网友A:
做成整体式的不好吗?再说即使分体式,也没有这种分法,要考虑定位!

网友(点评):
摩托车的初级从动齿都是这种整体结构,特别是大排量的摩托车。齿轮滚齿(看精度),链轮插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成整体式的不好吗?再说即使分体式,也没有这种分法,要考虑定位!

插齿

网友:
能不能两个内孔毛刀拉好,齿轮链轮用两个定位销连接好,一起做内孔,这样同心度能保证了

网友:
用止口定位,用铰制孔螺栓链接

网友:
台阶定位,螺丝连接后再焊接,分段焊接可以减少变形

网友:
我又刷新认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