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皮带

楼主(2024-09-18):
如图 我见过这玩意多次,这个图片里面的设计简单但作用小一点,因为无论正转还是反转这个皮带都起到增大阻尼作用。但是我们设计的初衷是启动正转时希望皮带不起作用,停止时皮带要起到作用,防止反转
  图示结构简单却达不到上述要求,但可以使用,因为这种机构正转时都是有牵引电机带动牵引轮的,可以克服皮带作用。
我见过好的设计,做成摆杆式,放卷时刹车皮带不起作用,停止时刹车皮带起作用,阻止卷筒反转。

网友:
弄一个正转推出去,反转就卷进去的。

网友:
加个电磁铁就行,比如电磁铁制动器。

网友:
这个正反转的时候 受到的阻尼效果(摩擦力)也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让我想起了老式三轮自行车的刹车,手刹,骑行时皮带是松的,刹车时手压住压杆,皮带抱在刹车轮上,就刹住了。
对比之下,这个工况就可以正转弹簧力让皮带松着不刹车,反转时通过离心力不足或者棘轮啥的,让皮带抱紧刹车轮。

网友:
我看图上靠外面这一端是带弹簧的。两个方向转阻力是不一样的。弹簧这一侧是紧边时阻力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