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仿真应用网格控制

楼主(2024-09-18):
为什么,这个网格控制里的参数,有时候是填写大小单元,有时候是填写比率有没有大佬告知一下

网友A:
我都是第二张图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第二张图这样的

你用的哪个版本

网友(点评):
2018 2020 2024

网友B:
版本问题,我的2024是图一,2016是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本问题,我的2024是图一,2016是图二

我这边昨天找到了一个原因,如果总体生成网格是混合曲率的网格,再去单独应用网格就会出现第一张截图这种选项,如果是基于曲率或者标准的话则是第二张比率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