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模组负载计算求助

楼主(2024-09-18):
求助:非标设计,因设备空间有限,设计出如下悬臂机构(应该也不算悬臂),但用手去碰底部的时候,下面的机构都在晃,更别说跑起来,目前是有优化方案,但是把握不住,希望各位大神能给点建设性建议,具体如下图1、模组负载只有10kg,速度要求尽量快(做重复搬运动作,加减速设定0.2s,最大1m/s),启动负载不知道电机会不会报警;
2、空间问题加减机构只能在前后加最多15mm机构;
小弟有3年的非标设计经验,但是像这种要用到计算的总是拿不准,因为之前是做3C行业的,设备用的最多的是750w 400w 200w 100w 50w的电机,平时设计也就“差不多”,觉得这个400w能带动,比如常规的xyz三轴,就会根据所谓的“经验”来搭配选择,设计时总有一种没有理论依据的空中阁楼的感觉,但是设备做出来又是能用的,现在真的就差一点、到了要用数据来支撑的时候又拿不准了;
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那种教人一步步选型电机跟丝杆设计的表格之类的资料,我在论坛里也有下载过很多,但没有感觉都很乱,没有真的记到脑子里面,没有真正的应用过也就容易忘;比如第一步,我选了丝杆+伺服的传动方式,我第一步要先看工况,先算速度、再算负载、再算丝杆直径?再算电机扭矩?但是算着发现丝杆的一些参数要电机功率决定,电机功率又要丝杆决定,就很乱。。。。。。
不止是这个问题在工作中困扰了我很久,还有其它的选型问题
大家都说非标宽而浅,真的有这种感觉,因为是搭积木,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感觉什么都知道一点点但往下问,你又答不上来,缺少理论学习吧

网友:
丝杠选型

网友(点评):
您好,这个文件能分享下吗?

网友:
灰色的底板,中间镂空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点评):
镂空是想着减重+美观,强度倒是没想到会这么差

网友:
1.板子能不能加厚?
2.滑块能不能再增加一个?要是不能加看下就换更大承载能力的。
个人认为晃动主要原因还是滑块只有一个,固定端太短了。

网友(点评):
1、板子可以加厚,要么加厚,要么换材料,要么把镂空去掉,但负载可能不太够; 2、机构上大的改动不太可能更改。。。

网友:
600mm这个范围这部分机构刚性太差了。
如果不更改模组行程、大的零件估计很难。
即使现在优化改善了,但是600mm这个组件因为其经常搬运也会出现弯曲、抖动。
如果我优化的话,主要会优化下面内容:
一、行程200mm的模组改为400mm,滑块数量增加,

滑块根据工况酌情考虑是否需要预压来提高刚性。
原来600mm这个组件运动后大概只悬出400mm了,
即使有间隙会晃动,但是放大效应也比你悬出600mm好得多。
二、600mm组件你想用绿色两块钢制两件加强结构刚性,想法是对的。
实际装配后可能还不如直接用一块整的铝件刚性好。
这个件由于你前端负载对其是一个扭矩,主要从加强抗弯抗扭角度进行优化设计。
三、优化后,重新更具负载等工况校核一下电机功率等参数是否满足要求。

以上仅为我个人建议,实际需你根据工况、成本、时间交期等综合考虑。

网友(点评):
因为公司对成本的考量,不太可能进行大的结构更改,包括跟换滑块、模组之类的,这里感谢大佬的指导性建议

网友:
下面悬臂那么长 这种结构设计很难不晃,问题1 为什么直线模组行程200 下面悬臂那么长? 2但凡空间足够 100W 200W都可以用400W代替 因为400W最便宜(我这里报价是这样的)3.拖链那测 你可以在板上增加25后 16款的 长度和你铝板一样长度的加强筋,4 滑块那边建议用双滑块

网友:
我个人也认为晃动主要原因还是滑块只有一个,固定端太短了。

网友:
把中间的大长方形孔,改成几个较小的孔,以提高刚性

网友:
这种结构刚性太差了,用模组不如自已用导轨、丝杆搭建。

网友:
这个结构晃动的根源是直线模组和线轨固定的地方强度不够,只有在这方面修改才能彻底解决,其它的方法只能说有点效果,但不大。我建议直接将线轨换成双滑块。

网友:
可以看看有没有办法在组件上加一组导向轮用来支撑整个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