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折弯长2700宽52mm厚度1mm黄铜板的吗

楼主(2024-09-19):
如题有能折弯长2700宽52mm厚度1mm黄铜板的吗

联系我vx15153507919

楼主:
不要威望,我贴图在下边哈

楼主:
H62铜板

网友(点评):
厚度1mm处的倒角,可以仔细点用手动倒角机倒角后,用锉或者细砂纸修磨一下毛刺即可。主要是不能拼接,不要有大的变形

楼主:
做铜板钣金的老板联系我哈

网友:
做自己用气缸或液压缸搭建一个吧,或者借用一般的压机,做个工装转接出来了,

外协,主要看压机的工作台尺寸够不够了,没有数量一般人不愿折腾.

网友(点评):
现在材料就是一个坎,一般没有这么长的,所以得有材料的厂家做这个

网友A:
铜带+折弯

网友(点评):
对,还有个倒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带+折弯

还有个45°

网友:
找个钣金厂给你做,用铜带做,还得找个校直机。

网友(点评):
嗯,就在找做钣金的

楼主:
本主题结束,国内没找到合适的,推掉国外订单了。用平板最好,但是找不到长3米的料,以前有公司库存这种长料的,现在没有库存这种规格了;定制又量太少,不给做。用卷料又不平,又没有校直机,没办法保证平直。
以前可以做到的,慢慢因为各种原因,加工能力走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