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经验?一块木板往下掉需要多久落地

楼主(2024-09-19):
如图,一块木板(片),厚度1.5mm,长2440mm,宽1220mm。从1350mm的高度,落下去,需要多少时间?(考虑空气浮力)

网友:
密度质量呢?不然就按重力加速度算

网友:
闲的蛋疼

网友:
考虑空间和空气的流动性

网友:
空气阻力怎么算?

网友:
除了自由落体,主要考虑气阻很复杂,周围空间,气体逸散通道,很难计算。比如你四周围挡跟四周开放,围挡跟木板的间隙一公分跟十公分,差距很大。所以直接实验获取数据吧。

网友:
搞一块实物验证一下不就行了,这计算起来太麻烦了吧

网友:
看过多合板厂,按照2-3s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