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轮组求助??

楼主(2024-09-19):
方便问一下各位大佬,我想弄一个滑轮组,滑轮和滑轮之间一般用什么隔开呢?

网友A:
是定滑轮呢还是动滑轮呢,负载工况什么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定滑轮呢还是动滑轮呢,负载工况什么的是什么

定滑轮组和动滑轮组都有,工况类似于起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