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传动的计算!新手小白!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4-09-19):
一个模型结构如图,请教电机和链条链路的选型,真心想学习,看了很多资料,还是无法连起来,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链条选型,机械设计手册上面应该有的。

网友B:
只考虑19带一个11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选型,机械设计手册上面应该有的。

像这个案例,是先选电机还是先选链条呢?

网友(点评):
如果是我的话就先计算链条,然后再选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考虑19带一个11齿就行

如果是这样呢

网友(点评):
请问电机齿与19齿怎么联接,你不会连常识都没有吧。

楼主:
链传动配合,看下上面的模型

网友C:
怎么样了,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了,解决了吗

还没有,这个该怎么算呢?先算13齿和19齿,再算19和11齿的吗?

网友(点评):
这不是包装码垛上的输送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这个该怎么算呢?先算13齿和19齿,再算19和11齿的吗?

我也不会算啊

网友D:
你这卧式电机不要这个方向放呀,会漏油的。呼吸口要朝上呀。尽量不要在一根轴上放三个轴承。你这个绕法没把电机绕进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卧式电机不要这个方向放呀,会漏油的。呼吸口要朝上呀。尽量不要在一根轴上放三个轴承。你这个绕法没把 ...

电机可以放地上的,请问这个怎么计算选型呢?

网友D:
首先,电机上的链轮要绕进去。你简图上单独放在旁边肯定没法驱动呀。

网友D:
你这简图跟截图对不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电机上的链轮要绕进去。你简图上单独放在旁边肯定没法驱动呀。

我就是简单的画个平面体,按照模型的怎么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简图跟截图对不上呀

简图只是示意一下3条链条的运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这个该怎么算呢?先算13齿和19齿,再算19和11齿的吗?

我建议你用两组齿轮,19带11,再11旁边再放个11同步,带动另外一个11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基本的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建议你用两组齿轮,19带11,再11旁边再放个11同步,带动另外一个11

你的意思是11旁边加个齿轮,11直接用电机驱动吗?

网友(点评):
反正你19带两个11是为了让它们同步嘛,只要能达到这个要求就行了

网友:
我突然发现好多人基础的都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