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的应用

楼主(2024-09-19):
如图所示为一个分割器4,伺服2带动带轮3和5,5连到分割器输入轴,实现一分四,并且转到位定时停歇效果
这个分割器大家用的太多了,像这种场合,我觉得完全没必要用
工艺要求无非就是要1产品载台每次转90度停留等待产品到位后再次转90°
   这个完全可以用一个伺服加减速机在载台下面直驱,根本用不着带轮和分割器,直接控制伺服每次转90度,精度比分割器高多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伺服频繁启动,对寿命有一定影响,用分割器的话伺服可以连续运转,寿命长一点
    这个小载台伺服400瓦足以,不应该考虑伺服寿命了,用伺服驱动,结构简单,成本也低啊
    亲们 你们认为呢

网友:
谁跟你说的伺服频繁启停对寿命有影响的?

网友:
分割器不需要用伺服,普通电机就能驱动;用伺服驱动分割器,完全就是在瞎搞。
你为啥觉得伺服+行星减速机精度会比分割器的精度还要好?分割器的精度纯粹就是凸轮间隙决定的,而伺服+行星减速机的精度可是由伺服电机精度+行星减速机的齿轮传动背隙决定的,你说哪个精度高?
另外伺服在停在当前位置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真的停在那里,而是在不断调整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当受到外部旋转力矩时,整个转台是会先顺着旋转力矩方向旋转一个角度之后,伺服系统反应过来,再进行反向调整、震荡,直至整个系统恢复稳定,这就会造成很大的位置偏差;而凸轮分割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分割器能承受更大的轴向力和径向力,更抗造。
分割器能断电自锁
综上:分割器存在是有其存在的道理的,看你是什么使用工况

网友(点评):
没错,分割器配普通电机就行了。用伺服干啥?

网友:
频繁启停 对惯量比较高  一般上方载荷大了用分割器是可以的  载荷小  启停时间长 可以用伺服电机+减速机  主要还是看场合  了解中空旋转平台 dd马达 伺服电机+减速器  凸轮分割器+普通电机的区别 然后就能选合适的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