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传动比如何计算以及功率

楼主(2024-09-19):
生产线300T/时,计算到绞龙的输送速度大概在23转/分,选的电机型号SAT77  3KW,但,这个传动比该写多少,

网友:
1500/23?

网友:
电机输入转速除以输出不就是速比了吗

网友:
速比你算出来后,得按照供应商手册上的接近速比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