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自带库里没有的螺栓大家都去哪里调用呢?

楼主(2024-09-19):
我用的今日制造下载标准件(如螺栓,轴承之类的)模型竟然要钱,请问大家有没有免费的,方便的使用的插件推荐~

网友A:
到处都是下载的     搜索这个

Solidworks常用国标件标准件库

自带的库    那里的轴承和螺丝也不能用啊   一打包就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网友:
没有就自己做,什么难事吗?

网友:
现在开始收费了吗?以前都是可以免费下载的啊。

网友:
大工程师免费,实在不行,就自己做

网友:
自己画,分分钟搞定。
下载的经常各种问题,能修改参数的更是蛋疼。

网友:
https://user.qzone.qq.com/991421914/blog/1496921682?_t_=0.7307490149594082
用toolbox汉化文件,添加完螺丝打包出来去属性就好了。一定要打包出来去属性要不然,别人打开你的螺丝会出问题
其实自己用表格重命名toolbox螺丝也行

网友:
自己做一个,用excel驱动,一些工厂内部的半标准零件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处都是下载的     搜索这个

Solidworks常用国标件标准件库

增加个配置然后把原配置删除,重命名另存就好了

网友:
下载一个插件,如迈迪或佳鱼

网友:
我是一般在麦迪上调取

网友:
一般麦迪上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