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尼龙改性增加润滑?

楼主(2024-09-19):
请教大神:
1、尼龙料(PA66)通过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其注塑后的润滑性?
2、塑料润滑性指标,有没有什么检测方法?简单实用的。
受成本控制要求,改性不能大幅增加原料成本!

网友A:
超高分子聚乙烯材料能用吗?我们一直用这种做链条导轨什么,价格便宜耐磨润滑,好像也可以注射啊

网友:
想干事就虽惦记着省钱

检测塑料件润滑性能指标通常涉及一系列实验室测试方法,具体如下:
摩擦系数测试:
方法:使用摩擦系数测试仪,如摩擦磨损试验机。
过程:将塑料件与另一表面接触,在一定的负荷和速度下进行相对运动,测量所需的力和位移,计算摩擦系数。
常用标准:ASTM D1894、ISO 8295。
磨损率测试:
方法:使用磨损试验机,如球-盘磨损试验机。
过程:在一定的负荷和速度下,使塑料件与另一表面相对运动,测量磨损量。
常用标准:ASTM G99、ISO 6259。
耐压性测试:
方法:使用压力测试机。
过程:在塑料件上施加一定的压力,观察其在压力下的润滑性能变化。
常用标准:ASTM D695、ISO 178。
温度稳定性测试:
方法:使用温度循环试验机。
过程:将塑料件暴露在不同的温度下,观察其在温度变化中的润滑性能。
常用标准:ASTM D648、ISO 1184。
抗粘附性测试:
方法:使用粘附力测试仪。
过程:将特定物质施加到塑料件表面,测量去除这些物质所需的力。
常用标准:ASTM D3359、ISO 2409。
耐化学品性测试:
方法:使用化学品接触试验。
过程:将塑料件暴露于不同的化学物质中,观察其在化学环境中的润滑性能变化。
常用标准:ASTM D543、ISO 167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高分子聚乙烯材料能用吗?我们一直用这种做链条导轨什么,价格便宜耐磨润滑,好像也可以注射啊

价格多少?

网友:
换材料 改为POM 比尼龙好些
或者加些润滑脂
我见过 PA66+铁氟龙或者石墨的 但是不知道效果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多少?

注塑不知道什么价格,我做的链条导轨2000*34*18.5的大概也就70左右一根,这个你可以搜山东德州高分子,那边这种材料产业发达。我接触过的后面基本上机加工设计PA66的都改成高分子材料,经济实惠耐用

网友:
直接改用自润滑的尼龙6T。   成本85/KG左右,  联系我给你推荐。13802423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