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臂悬机构

楼主(2024-09-19):
如图所示双臂轴1需要悬空,用2把它们相连,并且把2固定在3丝杆上,1可以沿着4直线轴承移动,移动到位置以后,拧紧3上面的螺丝固定住2,也就固定了1的轴向位置

网友A:
实际意义就是拧丝杆,然后板可以沿着两个导柱(1)轴向移动呗?

网友:
螺丝位置加脚垫缓冲吧

网友:
丝杆起到导轨运动时的一个限位用吗?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调节结构,板2可以内外移动调节位置,调节好后宁静螺栓固定住其位置。应避免周围有较大的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意义就是拧丝杆,然后板可以沿着两个导柱(1)轴向移动呗?

应该是,调整完位置后,通过板上下的两个螺母锁紧

网友:
我觉得是调行程用的吧,用螺丝来定不同的位置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两直线轴承是不是有点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