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卷测量原理

楼主(2024-09-19):
如图 随着放卷直径变化, 1辊轮带动摆杆摆动,2传感器感受到信号,这里2是什么传感器呢?角度?编码器?
  搞这一套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测卷筒的直径?如果为了测直径应该有更简单的测量办法

网友:
没有测磁点的吗?

网友:
笑死了,测卷筒直径干什么,谁关心它直径多少。
在放卷过程中,光电编码器通常安装在驱动轴或者布料传输辊上,随着布料的移动,编码器产生脉冲信号,通过计算单位时间内产生的脉冲数可以得到布料的移动速度和长度。

网友A:
已知初始直径 和 纸张厚度 和放料的线速度

就可以计算出 实时的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知初始直径 和 纸张厚度 和放料的线速度

就可以计算出 实时的直径

你这是理想化的情况,书本上可以实现

网友B:
2是个电位器,然后去控制速度,制动器或离合器这里感觉放不下

网友:
这不是查圈数测钢卷总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是个电位器,然后去控制速度,制动器或离合器这里感觉放不下

这个电位器这样应用的寿命如何?

网友:
十万次+寿命吧

网友:
测角度然后估算直径,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电位器,以后LZ照一下那个器件(屁股)面一定能有参数!还有LZ的红圈画的不好挡住一些细节。

网友:
直径检查,提示换卷换卷,有主动电机就需要控制速度(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位器这样应用的寿命如何?

还可以,复合机涂布机上常见